CAXA标题栏里没有数量一栏,想加上去,有什么方法加在材料旁边?

楼主(2013-01-19):
CAXA标题栏里没有数量一栏,想加上去,有什么方法加在材料旁边?做成快,字能随图框大小变化。各位大侠出招!

网友A:
可以自定义标题栏,按照自己的安置做一个标题栏,然后使用自定义标题栏,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在“幅面”里找“自定义标题栏”,按照提示操作应该能搞定的。

网友B:
块在位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定义标题栏,按照自己的安置做一个标题栏,然后使用自定义标题栏,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在“幅面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块在位编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