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伺服电机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3-01-19):
一句话:
伺服电机通过减速器联接滚珠丝杠带动负载垂直上下移动,电机正转带动负载上升移动,此时电机状态好理解,问题是当做下降运动时电机处于怎样的状态,望高人进来谈谈,最好能给个转速、扭矩图,不胜感激!

似乎没说明白,假设负载1000kg,正转带动向上,电机状态好理解,那么下降时电机输出的转速、扭矩各是什么状态?

网友(2013-04-03):
1T的重量私服上升下降是需要做平衡机构的,不是光靠电机带动丝杠,那样丝杠就断了,有平衡机构的话,平衡掉几乎全部重量,这样私服电机输出只需要客服摩擦力和运动部件惯性,所以运动过程中无论正转反转电机运行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启动活制动时输出才会有变化

网友(点评):
就是类似于电梯的原理吧,给个配重

网友(2013-01-19):
不明白
楼主想要知道什么
如果是想要知道电机的上升与下降时的各参数?
找个伺服的选型手册就知道了
上面有详细的转速,力矩,以及加减速度等曲线图
另外转速、扭矩图与你的负载重量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点评):
谢谢,假设负载1000kg,正转带动向上,电机状态好理解,那么下降时电机输出的转速、扭矩各是什么状态?

网友:
刚好我也在做这样的机构,不过我是交流电机加减速机,之前还没想过这个,你这边下降的时候,负载的速度是匀速的吗?

网友:
我想应该根据负载的状态来确定电机的参数状态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选择定速或者定矩控制,如果你设计没问题,电机没超负荷,那么选择定速后,则上升下降速度都不变,只是转矩自动变化而已。

网友:
虽然不了解,但还是要学学呀!

网友:
电机正转带动负载向上,电机反转带动负载下降,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3-04-03):
正在学习电机中,努力学习呀

网友(2016-08-31):
伺服电机的速度可以通过控制器(PLC或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2021-02-24):
丝杆下降时,重力是驱动力的一部分。如果重力能达到你的速度/加速度要求, 那伺服扭矩就很小甚至为反向扭矩。
如果重力,达不到你的速度/加速度要求,那伺服就输出正向扭矩。
这个和普通三相电机原理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