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RS和HRC咋转换

楼主(2013-01-19):
(无正文)

网友:
好像没有具体的转化公式,因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检测方法,非要说的话大概是十倍的关系吧!

网友:
HRS?硬度计型号吗
洛氏硬度标尺里面没有S,只有A到K

网友:
没见过HRS。给你个对照表吧!

网友(2013-02-20):
hrs-150是测试洛氏硬度的机械型号。就是洛氏硬度没什么可转换的

网友(2013-05-03):
应该是HBS,HRC之间的转换

网友:
确实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转化方法,因为不是同一种测量方法得出的!

网友(2020-05-02):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2020-06-17):
好像不能直接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