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制造的1: 10增力扳手头子

楼主(2013-01-19):
无非就是超精密的齿轮减速机构,应该是摆线或者行星减速装置,但是它的精度很高,估计是4级精度以内吧,还是高强度高精密组合的,对制造工艺要求很高。

网友:
一只想看他的机构,没机会啊

网友:
咋不给上部看一下,想知道是锤击的还是手动扳拧的?

网友(点评):
当然是手动扳动的,不过18.5毫米方榫孔的,输出方则很大,是罕见的32毫米方卯头。

网友A:
还不错,要分清使用场合。

有时候一味的増力并不是好的,一定要有材料强度做保证。否则最弱的环节易造成失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要分清使用场合。

有时候一味的増力并不是好的,一定要有材料强度做保证。否则最弱的环节易造成 ...

你还不理解增力扳手的用处,增力扳手都是要配合扭矩扳手使用的,如果不配合扭矩扳手那就无从知道增加了多大力矩了,当然这时候只是很宽泛的拧紧也可以的,毕竟个人的体力是不会象大力水手一样突然变得非常大的。而扭矩扳手拧紧的都是一些重要如如交变载荷的高强度螺栓是需要严格按照扭矩拧紧的,而要采购大型扭矩扳手本身非常昂贵,而且大型扭矩扳手又很大还很长,这就会受周围空间阻碍而限制了加力杆的长度,这个时候使用这个减速增力头是必须的。这个增力头它比液压扳手或者液压拉伸扳手都来的灵活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工具适合在空间狭小,但要求拧紧螺栓扭矩大的场合使用。

网友(点评):
理解的非常透,它还不需要动力工具配合,人手扳动扭矩扳手输入也可以了,不需要什么风动电动液压工具的,否则没电,没气的地方还就是要用到它了。

网友(2013-05-03):
我看像锤击!

网友(2014-11-13):
应该和轮胎加力扳手结构一样   只是精密一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