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画了个钣金的工程图,各位大牛帮我看看哪些需要改正~

楼主(2013-01-19):
第一次画,好多不懂的,也不知道很多地方做的对不对,各位前辈帮我看看都有什么问题,怎么改正,好吗?多谢了,
还有这个零件如果加工的话,具体怎么加工?单件的话价格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
要是有空你再详细点

网友A:
点评:1、零件呈中心对称结构,应先画十字中心点画线。
2、四个孔与长方孔,应该是中心对称,标注尺寸也应该以中心对称来标注。以方孔的边作为尺寸的基准,孔的位置尺寸将受方孔加工误差而受影响,还是以中心对称标注尺寸为好。
3、90°均不用标注,因你画的图大家都已经认为是90°,就不用再标注了。如果不是90°,而是88°,那是一定要标注的。
4、钣金件一般标注材料厚度大多使用δ=  来标注,对于复杂零件就更显得简单明了。
5、零件应标注总高度,去掉5mm的标注。
6、从零件的合理性来说,厚度2mm,的钢板要折出宽3mm的直角弯,不用模具会有一定的难度,另外,我估计这个零件是要电焊到另一个零件上,点焊机的电极比较粗,电焊这个小边会有麻烦,如果尺寸上有余地,最好将这个部分加大到10mm左右比较合理,也好加工,如果一定就要做成你要求的尺寸也不是不可以的。
7、材料的两个表面应加注不加工符号,圆角应标注:未注折弯圆角R  ,
8、多数钣金件还要求表面处理,如果是还要焊接,应在焊接图上标注表面处理,如烤漆、镀锌、还是镀铬、喷塑等等。
最后,就是注意图面要好看,视图布局的好一点。零件最好是整体顺时针转90°呈上下视图形式,并且将现在的右视图放到上面,另一视图放下面。成为主视图与俯视图,这样主视图比较清晰地表明零件的基本形状特点,这种状态也符合加工时的状态,不和加工者的视觉习惯。
以上如有不当之处,也请大家补充。

网友(点评):
太谢谢您了!我慢慢学习您的指点。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网友(点评):
上面很详细了,折弯半径好像没提。

网友(点评):
好人一定有好报的,做鬼也不放过你的

网友:
你的角度最好要标。在冲压成型结束后,零件可能会有0度~10度的回弹。虽然默认应该是垂直,但是如果做出的成品变成95或100度。如果不影响使用,到好说,如果影响了使用情况,那加工制作的一方说你的图纸有问题,你怎么回答? 难道你说这不是默认90度吗?你觉得这站得住脚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到没必要,钣金件应该也有企业内部的标准,除非是有特殊要求。就比如说我告诉某人要去吃饭,难道还要告诉他怎么吃?都是知道吃饭的人,所以没必要,个人理解,呵呵。

网友:
尺寸不全,标注有错误.

网友(点评):
图纸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至少漏了一个尺寸吧,两个边缘的宽度,或者中间那个大凸起的宽度;然后,22、10、27这几个定位尺寸也可以不标吧(如果保留这几个尺寸,是不是应该把横竖两条大中心线删掉?这个请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为什么不用形位公差?

网友:
未注公差参照GB/T15055-m(这个级别按实际要求考虑 )
另外,个人意见。楼主要么去一家机械企业去干干,不管是制图,还是助理。多看看公司的纸档图纸 会有很大的提高。
感觉 楼主的绘图水平还有待加强( 也许你是非机械专业毕业的)。想学的话去家公司磨练更好,你这样一幅图拿出来能学到的毕竟不多。一般公司都会有纸档图纸存档可能会是好多年前的 但是用来学习再好不过了!实在没有纸档的,电子档的也可以。多看看  多练练会好很多。

网友B:
钣金零件虚实线更为重要,尺寸标注是为加工服务的,加工者在加工时尺寸用起来得手为宜。钣金零件的加工工艺是按照公司设备来制订的。

网友A:
对5楼所画的图纸的改征意见图示说明。

网友(点评):
就这样变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零件虚实线更为重要,尺寸标注是为加工服务的,加工者在加工时尺寸用起来得手为宜。钣金零件的加工工艺 ...

不能同意,产品设计图的尺寸标注主要目的是表达设计意图,功能要求,而不是为加工服务。除非你是说工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5楼所画的图纸的改征意见图示说明。

第一张视图缺中心线
第二张视图少标注个尺寸
以上是必须增加的

其他地方,如到边缘的尺寸及切边,是可以要的,虽然标示了中心线。
另外,"贯穿"是不能少的.

网友(点评):
钣金件一般默认就是贯穿

网友(点评):
板类零件默认贯穿,方管类一般要求写上通孔或者贯穿。

网友:
等你在干几年就知道了,当毕业时,想象的一切都是理想化的,但是现实总是与设想有差距,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平衡。

网友:
画的不错,鼓励一下。

网友:
没有板的厚度:δ =?

网友(2013-04-16):
引用 网友A:
点评:1、零件呈中心对称结构,应先画十字中心点画线。
2、四个孔与长方孔,应该是中心对称,标注尺寸也应 ...

灰常详细,有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