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坟场见到的罗刹国的一台大型带锯,可能是金工带锯

楼主(2013-01-19):
应该是多种材料的带锯,也就是说它通过无极调速皮带轮实现宽幅调速,配合不同锯条从而可以完成钢材,石材,木材等多重材料的切削,这台不够先进,是俄罗斯产的带锯,有自动对焊机构自助拼接锯条,这台成色很不错。不过用它切割高强度厚金属还是不方便,要安全可靠的精准切割高强度金属通常需要辅助推台,最好有丝杠等慢速大阻尼的推动机构限制住进给量,所以这台还不够先进,俄罗斯的还是粗放式设计,美国的金工车间金属带锯床的平台可以在导轨上阻尼运行,不要小看这个阻尼推台,这样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有用的设计。对于很多百八十毫米厚的钢块就不需要上铣床了,用带锯切割可比铣床的加工便利多了。

网友:
请教大侠。无极调速的话,应该是两个带轮都是可调带轮吧?图片上貌似不是啊

网友(点评):
我感觉,带锯床就有一个主动轮的转速是可调的,另外那个轮子是从动轮!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照片上很清楚是用的V型带,下面一个带轮可以向心收拢和放开。可以变速,虽然范围有限。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啦,电机是安装在一个滑枕上的,调速时电机轴与从动轴会变距的,这回明白了吗,机床坟场送过来的机床很多要拆卸掉电机,电机是铸铁的2倍多一点的价格啦。还有电控箱部分也要拆解掉卖有色金属与电器原件的。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如果不是两个可调带轮的话,肯定得有改变带轮中心距的装置。

网友(点评):
变速原理就像老式轻骑,调速范围很有限,这个不是什么“大型带锯”吧,就是带锯在动,用手推工件来切割的,厚一点就费力了,钢材锯起来很费劲,就比手锯强点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带锯的,做个朋友,交流交流

网友A:
就是和踏板摩托车传动原理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和踏板摩托车传动原理一样。

敢问,大侠可否上张踏板摩托车的传动原理图?

网友:
国产的货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大侠可否上张踏板摩托车的传动原理图?

这是无极变速的一种!

网友:
这是早期的无级变速解决方案。适用与传递力矩不是很大的情况,还可以做成输出力矩自适应的自动变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