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道工程师面试题目,

楼主(2013-01-19):
d:\temp\20130118_205807.gif根据图中的尺寸,试计算瓶子的总容积,均匀壁厚1mm,没有其他尺寸。瓶子是密封的。(尺寸可以参加附件图片)拜托各位高人,求正确的解法。

网友:
还有其他条件吧?把原题的照片发一下。

网友A:
瓶中水体积V水1=πD^2h1/4=3.14*44^2/4*17=24694

将瓶倒立,量出水面距圆柱底高度h2,得圆柱内水体积V水2=
πD^2h2/4=3.14*44^2/4*h2=1452h2

V水1-V水2得不规则部分体积,再加上圆柱部分就是总体积。

另:感觉条件是不是给多了?实际上只要知道正立时水的高度就能算了(倒立时空圆柱的体积加水体积就是)

网友(点评):
逆向思维,厉害

网友(点评):
惭愧,在下只是以前看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不敢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瓶中水体积V水1=πD^2h1/4=3.14*44^2/4*17=24694

将瓶倒立,量出水面距圆柱底高度h2,得圆柱内水体积V水2 ...

非常感谢,题目条件是否可以测量倒过来的高度,还不是很确定,但方法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瓶中水体积V水1=πD^2h1/4=3.14*44^2/4*17=24694

将瓶倒立,量出水面距圆柱底高度h2,得圆柱内水体积V水2 ...

大侠思维开阔,值得学习。但就lz发帖的描述来看,只是利用图片的尺寸计算,并不是给你一个装水的密封瓶子,然后想办法算出容积。

网友(点评):
全凭计算感觉算不出?假想在不规则那一段轮廓线外画两条线把瓶子轮廓全包进去,也能完全符合图上的条件,合理的解就有无穷多了

网友:
四楼大侠真棒,思想超群

网友:
瓶子倒立,然后测量空余尺寸,以及空间,这样就能求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