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铰孔加工表面粗糙度控制

楼主(2013-01-20):
,      我们公司加工一个铝质油泵壳体,具体材清楚,但是此材料偏软不管是钻还是铣都容易粘刀,现在有一个直径为8.5深40,由于外形的原因刀具伸出长度必需在83。我们的做法是先钻到8mm,再扩到8.4最后再铰(以上刀具都是专用刀具),铰出来的孔壁光洁度很差。切削参数试过了S200 F100 ,S300 F100, S600 F300 ,S100 F100 ,S100,50。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加柴油试一下

网友:
要求太高的话用拉床来拉孔!光洁度肯定没问题!就是产量要低点!

网友:
那些切削参数是铰孔的??进给太快了吧!!减半都嫌快

网友:
铰削的余量放至0.2 S150 50  加切削液 试试效果能否改善

网友:
应该是铰孔余量过大 控制在0.2左右 铰刀 V50-60  S 0.22-0.25
试试

网友:
这都是宝贵的加工经验哦 学习了

网友:
建议减少铰孔余量,0.2比较合适,速度慢一些,加水或煤油。

网友A:
是通孔还是盲孔,铝材质太软较孔时切削环境很关键,注意排屑一定要好,要不然很容易划伤侧壁,切削液采用流动性好的乳化液,煤油、柴油、用过的干净的液压油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孔还是盲孔,铝材质太软较孔时切削环境很关键,注意排屑一定要好,要不然很容易划伤侧壁,切削液采用流 ...

有做镗床的吗?我是卧式数显镗床。日后有问题向大家请教。

网友:
应该是底孔过大·粗糙的部分已经超径了·以前做过100长12的孔·是分2次绞的··打出底孔11.6的孔·用可调刀绞到11.8 然后再最终绞12·用的机油和柴油混合液(养护工件用的)!!方法无绝对·各施各法·希望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