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超高温轴承相关的资料

楼主(2013-01-20):
我司有个涂装线,有时候需要将挂具上的底漆颜色退掉,我们采用燃烧房,烧漆的方法,利用油漆的可燃性。但是,每次所烧的挂具很多,采用平板车,利用人力将平板车,推进燃烧房,但是由于平板车加挂具总重有1.5T,人力推入的过程中很吃力。
想办法,改善这一 作业方式,观察平板车,由于燃烧房作业时,室内温度高达860度,相当于给钢进行了热处理,一般的轴承无法承受,因此当初平板车没有采用轴承设计,直接利用光轴,直接将平板车和轮毂连接起来,尽管相互之间为转动副,但是由于自重,两者之间的摩擦力,较大,人力很吃力。
于是想是否有耐高温轴承耐热温度在850度以上,而且需要保持将近2.5个小时
请有懂这方面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A:
可以做成分体式,车架与轮组分开,到位后,方便的卸去轮组,使之不受高温,普通轴承即可。

网友:
可否考虑用表面处理方式,如表面热喷涂

网友:
可考虑热喷涂处理

网友:
材料可做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分体式,车架与轮组分开,到位后,方便的卸去轮组,使之不受高温,普通轴承即可。

不好意思,能不能简单附图描述一下呀,有点不理解呀,怎么个分体法。
小弟,我刚入门机械行业,有些地方还是不能理解呀,需要靠图理解呀。
不好意思呀,莫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分体式,车架与轮组分开,到位后,方便的卸去轮组,使之不受高温,普通轴承即可。

2对轮组还要起到支撑的作用,要是撤去了,怎么支撑平板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对轮组还要起到支撑的作用,要是撤去了,怎么支撑平板车呀。

平板车设计成带腿的结构,需移动时将带拉杆的转向轮支撑下压撬起前端,后端同样做成杠杆式活动轮组,

网友A:
我的家里机子没有装CAD,暂时无法画图,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车设计成带腿的结构,需移动时将带拉杆的转向轮支撑下压撬起前端,后端同样做成杠杆式活动轮组,

等你家装上CAD的,帮我详细解答一下呀,毕竟文字没图片来的直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家里机子没有装CAD,暂时无法画图,见谅。

没事,等你家装上吧。

网友B:
有轴套能耐那么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轴套能耐那么高的温度。

可能有呀,只是我的专业知识不到位,见识不多呀,毕竟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多呢。

楼主:
附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分体式,车架与轮组分开,到位后,方便的卸去轮组,使之不受高温,普通轴承即可。

此为目前我公司的实际情况,请帮忙出出主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为目前我公司的实际情况,请帮忙出出主意呀。

共同学习,大侠不敢当,就你结构图来说说,可以适当加强腿,再将固定轮子的圆孔向下开通,推到位后,用一杠杆撬起一端,取下两轮,(可做成长轴两端装铁轮),同样再取下另一端即可,安装亦然。如果轮直径大,抬起不方便,可以将口向一边开,但要稍微向下斜,30度或45度即可,腿应相应向下延长,与下轮沿高差要小于开口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同学习,大侠不敢当,就你结构图来说说,可以适当加强腿,再将固定轮子的圆孔向下开通,推到位后,用一 ...

大概的了解了,你所说的设计方案了,就是对于大直径轮组,我还有有点不解呀。“比如稍微向下斜30度,腿应相应向下延长,与下轮沿高差要小于开口高差”,此处不解呀,最好能附图呀。(*^__^*) 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的了解了,你所说的设计方案了,就是对于大直径轮组,我还有有点不解呀。“比如稍微向下斜30度,腿应 ...

示意图,腿上设一斜向下的副腿,可以站在导轨上,可做成角钢的扣在导轨上,稳定,到位时翘起腿,取下轮子,放下即可。

网友(2013-03-02):
用水冷轴承座吧

网友C:
轴承多大的,有能耐1000度左右的轴承,它本身的材质就是一种耐高温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多大的,有能耐1000度左右的轴承,它本身的材质就是一种耐高温的材质

轴承外径35的,那是什么材料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承外径35的,那是什么材料呀。

内径呢?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径呢?什么型号的

外径35,内径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径呢?什么型号的

只要内外径符合,什么型号都行,只是用于普通的车轮转动。

网友:
轴承尺寸和你的对不上啊  有内径17  外径35的  或者内径20外径42 的  我的QQ382353099  电话13810910032

网友(2013-04-05):
M50钢加工的轴承也不敢保证这个温度下正常温度,已经超过回火温度了,。这种工况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保证使用的。耐热钢加工起来很费劲材料的特性决定的加工能力。一般用在航空上,民用的国内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