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处的印子

楼主(2013-01-20):
本厂加工的箱体。表面采取喷塑处理  喷塑粉 为红平光
焊点的地方  打磨 然后打腻子  喷塑   最后通体的喷塑
但是最后焊点地方总是有印子   就是打磨的印子  平光的 对着光开很明显
这个有什么办法去除一下

网友A:
要注意打磨工艺和工序。

网友:
可以用震磨机打一下

网友:
在外表面处点焊时垫上块铜板可以吧。

网友:
可能是: 1. 焊材和母材的硬度等差异较大--尝试新的焊材。 2. 打磨不均匀,多使用机器打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打磨工艺和工序。

焊接打磨有什么工序和工艺,,,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接打磨有什么工序和工艺,,,请教

根据焊缝和材质选择粗中细不同的打磨材料。注意打磨的纹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焊缝和材质选择粗中细不同的打磨材料。注意打磨的纹路。

打磨不是只有打磨片吗?请教具体事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不是只有打磨片吗?请教具体事例

你到卖磨光材料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都有这外印的。因为焊接后反面变形要打磨。
一打磨平板就不平了。如果能整体抛光就好点。
还是注意打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