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的位置度,在加工螺纹底孔的时候决定,还是攻丝的时候决定

楼主(2013-01-20):
我现在在做工艺卡片,领导要求把每个工序的各种要求都表达清楚,请问大家,螺纹孔位置度这个要求要在那个工序表明,底孔?攻丝?

网友:
肯定是底孔,你孔是歪的,攻出来的螺纹也是歪的

网友A:
螺纹孔的位置度,一般来说,完全可以不标注。因为与螺栓连接的零件位置不是死的,在另一边的光孔,对螺纹孔都没有同轴的要求,而且装配螺纹很多时候只用于夹紧,不用于定位。(外国的设计不是这样的)
除非螺纹用于压力流体密封或固定这种高要求螺纹,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孔的位置度,一般来说,完全可以不标注。因为与螺栓连接的零件位置不是死的,在另一边的光孔,对螺纹孔 ...

如果图纸上未标注,按照未注公差来加工即可。

网友:
螺纹的中径公差一般不是很小,所以一般不会在螺纹孔上标位置度。

网友:
应该标注在钻孔工序,另外钻孔、倒角、攻丝一道工序就能完成,有必要分的很详细吗?

网友(点评):
有的加工方式不是一个程序下来,很多的时候倒角和攻丝是产品加工好后手动倒角攻丝。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攻底孔的时候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