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一粒的立方氮化硼刀片,真?假?

楼主(2013-01-20):
今天领导买了两粒立方氮化硼刀片用于淬火零件加工,一粒330。等淬火回来后试试切削效果,零件是偏心件意味着存在断续切削。这刀片看上去好像很威武的样子。

网友:
试试再说吧

网友:
回扣蛮多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有没有用过红宝石的刀片啊

网友:
贵了吧?我以前也经常跟标准刀片打交道的

网友:
立方硼看结构好像比较硬,耐磨,耐挤压;但是不耐冲击。如果是偏心件最好考虑第一刀粗车就有足够的切削深度,以至切屑连续?还是热处理前先把偏心部分粗加工成各向余量约莫相同?搞测量的纯粹路过围观。

网友A:
这么嫩的手一定是妹纸

网友(点评):
我猜是男的,要不打赌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的好好干净哦  没想到干这一行的还有这么干净的  在看看自己的说 好无语

网友(点评):
楼主是开数控车的

网友(点评):
是啊我知道 我也是开数控车的

网友(点评):
手得保养知道吗?我开数车外加珩磨,珩磨做两天手全皲了。后来知道了手得保养,于是做完珩磨,洗手后,抹点甘油,就不皲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以后看来也要好好保养以下我的手了

网友:
好白嫩的小蹄子……

网友:
看来这贴是来看你手的。

网友:
这个可以用,断续切削要选专用型号,否则易磨损

网友:
进口的基本是这价,看品牌也有高有低。
国产的能做到100左右,日本的在200左右,欧美的200-300不等

网友(点评):
这样啊,感谢。

网友:
有便宜又贵 我那次干淬火件的时候 在淘宝买的二手刀片。。。。新的的确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嫩的手一定是妹纸

一看就是爷们的!~

网友:
这刀片断续加工会不会很容易产生崩损呀

网友(2013-02-27):
倒钝很强,效果如何? 什么品牌的?材质不知道是不适合你的零件。

网友:
如果是VB或者VC的话,只有两个刀尖,那这个价格基本靠近欧美一线品牌的了。如果是VN的刀片有四个刀尖的话,那就算是国产的也是很便宜的了。

网友(点评):
只有两个刀尖。

网友(2013-09-18):
深圳价格一百五

网友:
就有这么贵啊  前几天我刚用过

网友:
      330不算贵呀。你这个还是双头的,国产一般好一点的都要这个价了或者更高。楼主所说真假,指材质还是牌子?材质应该是没有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