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25车床车轴,这活动顶尖没用多久就没用了

楼主(2013-01-20):
61125车床车轴,这活动顶尖没用多久就没用了,顶尖后面的滚针轴承坏了,无法保证椭圆度,同心度。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用什么牌子的活顶尖,还是自制顶尖。。。。是重车,不能用死顶尖,会咬死的

网友:
顶尖可以在卖车床的地方单独买。如果对同轴度,圆度要求比较高的细长轴,最好用死顶尖。

网友A:
用死顶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死顶针比较好

顶

网友:
自己做个呗!~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加一个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把轴承换成圆锥滚子的,注意径向跳动,通过调螺母有效预紧就行了。

网友:
哈哈,是你使用不当吧,顶太紧了吧

网友:
楼主想要顶尖可以咨询我  德国BRUCKNER  各种款式都有 保证质量  性价比超好 QQ1957211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