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的加工,如图,请教

楼主(2013-01-20):
我在自学,求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车另一端时,怎么得到198.5这个尺寸啊?另一头不是在三爪里面吗?如何测量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顶尖加工吧

网友:
额,注意到现场看看三爪和四爪卡盘吧!

网友:
呵呵,三爪之间的空隙够你放入卡尺的。你实际看看就明白了,这尺寸可以直接测量的。前提是打好中心孔,三爪不要夹的太深,顶尖顶住。

网友:
车床主轴里面做一个定位,批量定长,钻中心孔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不过还要给他讲细致点 主轴里按一个定位顶住加工完的面 卡活前先量一下先少车点 卸活测量 差多少去多少 然后定住刻度 在以后所有的都按这个刻度平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②掉头车另一端面,保证总称198.5,钻中心孔。

网友:
这个是最后一步吧,直接车断

网友A:
就这还好意思说自己学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还好意思说自己学的不错

领教了  其实成绩代表不了什么的

网友:
的却  成绩不代表什么

网友:
下步也想自学一下。楼主加油哦。

网友:
就是个下料嘛

网友:
量尺没问题啊

网友:
批量大的话,做个量具卡板就可以了,通止端,公差m级算好尺寸

网友:
小意思了

网友:
这步是前期准备工序,为的是下一步的两顶尖精车做准备。
一端面加工完毕后,另一端面的加工可以夹30左右,这样的话卡爪内留有卡尺测量的间隙,可以一边测量一边讲尺寸加工到位。

网友:
呵呵  确实看看三爪的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到过一种双轴机床,光端面,钻中心孔。另一端也一样。高效

网友(点评):
师兄你说的可是端面铣打机

网友:
可以量尺的

网友:
多去现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