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2简单的拉伸问题

楼主(2013-01-20):
初学inventor软件,参照教程学习第2个零件的制作,在一个拉伸平面时遇到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如右图所示拉伸。但自己在试图拉伸时,一直无法选中草图中的平面,而且报错“不能为所选的界面轮廓生成有效的封闭区域。请尝试选择另一个界面轮廓”。在编辑草图时,整个闭合轮廓都是自己画的,而且保证了相切约束,为什么还是无法拉伸呢?新手求指教、、、、

网友A:
第一图中其它的蓝色线条如何得来的。

网友B:
草图线要是实线

网友C:
inventor草图需封闭,必须是实线,才能挤出或回转出图形

网友D:
一定要有封闭实线图形。不要的杂乱线条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中其它的蓝色线条如何得来的。

蓝色实线是平面上画的,完成草图后点击‘拉伸’,然后就自动出现蓝色虚线包围的轮廓线了,随后我选中想要拉伸的面时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ventor草图需封闭,必须是实线,才能挤出或回转出图形

我已经在草图平面内仔细的画过好多次了,轮廓应该是闭合的。请问有没有检验是否闭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有封闭实线图形。不要的杂乱线条可以删除。

我已经在草图平面内仔细的画过好多次了,轮廓应该是闭合的。请问有没有检验是否闭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线要是实线

我已经在草图平面内仔细的画过好多次了,轮廓应该是闭合的。请问有没有检验是否闭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中其它的蓝色线条如何得来的。

我知道哪里出错了,那段竖直的25mm的线段不能用一条线端来表示,要分成2段,用上面的那一段组成想要拉伸的封闭平面才行。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线要是实线

我知道哪里出错了,那段竖直的25mm的线段不能用一条线端来表示,要分成2段,用上面的那一段组成想要拉伸的封闭平面才行。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ventor草图需封闭,必须是实线,才能挤出或回转出图形

我知道哪里出错了,那段竖直的25mm的线段不能用一条线端来表示,要分成2段,用上面的那一段组成想要拉伸的封闭平面才行。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有封闭实线图形。不要的杂乱线条可以删除。

我知道哪里出错了,那段竖直的25mm的线段不能用一条线端来表示,要分成2段,用上面的那一段组成想要拉伸的封闭平面才行。谢谢啦。

网友:
要拉伸的图形一定是闭合的实线构成的,辅助线可用构造线形,以免再拉伸过程中出现混乱。

网友(2013-03-01):
要检验草图是否闭合,可以右击草图,点击草图医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