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图中所表示的基准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3-01-20):
两个图中所表示的基准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一个是以轴线为基准, 一个是以外圆为基准。检测的时候基准选择不同

网友:
只知道一个是以轴线为基准,一个是以外圆为基准,不知道实际加工时这两种基准会产生什么不同啊,请赐教

网友:
这是定位夹紧符号。工艺卡里的。

网友:
应该一个是设计基准,一个是工艺基准

网友:
这是定位支承符号,第一个是定位支承在轴线,第二是是定位支承在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