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看到的一个作图疑问,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3-01-20):
那天看到一个作图,关于缩放复制的,图我就不画了,随便说下大家都能明了。比如:画个正方形,然后点选,接着点某个点出现红色夹点,然后点右键→缩放→C(复制)→然后对方输入“CAL”,接着输入“sqrt(0.45)”,然后就画出来一个面积为原正方形0.45的正方形出来。我自己试怎么都没反应。起初我以为是由于我用的CAD2004的缘故,可是在家里用CAD2007也没反应。请教各位大虾该高玩如此作图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按照他的方法没有效果?

网友:
这是极客的意义,追求的是操作CAD的极致。
那是CAD玩家的生活,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不必理解,也没必要理解。外国工程师还用windows画图程序作图呢

楼主:
楼上,不谈远的,我只是想知道对方做法的意义以及在CAD中如何实现。仅此而已。

楼主:
望诸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那是对方二次开发的成果。

网友:
没用过这个效果,快捷键用的好就OK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输入cal的时候前面要加',即输入的是'cal,相当于是调用计算器功能,然后会出现“表达式”,接着再输入sqrt(具体数值),然后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相当于是按比例画出对应的线,然后就可得到对应面积比例的图形。如下图所示,Sc=1/3Sa,Sb=2/3Sa
这种做法估计社区里还是有不少人不会用,希望对各位不会的朋友有所帮助

楼主:
晕了,怎么贴图上去?

楼主:
点上传图片没反应。
算了,图我就不传了,各位不会的朋友按我的方法画,肯定能画出要求面积比例的两个相似图形。如果还有问题,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