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了,帕克阀问题。

楼主(2013-01-20):
我们公司经常买帕克的液控单向阀,都是锁不住缸,老是下滑,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
确定是单向阀漏油么?有没有可能其他地方泄露?

网友:
发个原理图看看,这个情况原因多了,说不定你哪个旁通阀坏了

网友:
建议实用阿托斯的

网友:
请问,你们的换向阀是和Y机能的换向阀连接的,还是和O 型换用阀连接的

网友:
你的液压原理设计不正确,parker的东西是航天航空用的,能锁不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