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面铣刀圆弧进刀计算方法

楼主(2013-01-20):
床面长度有限有时加工大面有接刀痕用圆弧进刀可以减少接刀痕迹
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请教各位了
谢谢帮忙了

网友:
铣平面 我一般是用手摸下  手动调节个1.2丝  OK拉   你要是用的是床子自带的铣面宏程序 我没招了
    好像铣整圆才有圆弧进 圆弧出  减少接刀痕迹呀  平面还真不晓得  等高手路过。

网友:
就在进刀点左右分别有两个半圆。轨迹是两个四分之一圆弧。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9-07-12):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
Z方向进刀的平面  接刀点走Z方向圆弧就是

网友(2019-10-18):
失败不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