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冷加工成型

楼主(2013-01-20):
一些滚压设备,那个滚压成嗯简单点的L型或U型件吧,那个滚压过程,每组滚轮翻边的角度有没有什么设计经验,总不能每次都去试试啊,这样很容易出问题的,求教,还有就是滚压设备,钢板会很容易跑偏,很无耐,具体什么原因呢,加导向装置会好一点

网友:
滚压成型的设备一般应该视材料,板厚,成型的形状及材质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变形过程。没有具体的对象比较难的给出很确定的判断!同时,这样的工艺过程很多是依赖时间经验做调整。无非是滚轮组数的组合形式及变形的模式!肯定要进行测试的。一次就OK,不很现实!

网友(点评):
是啊,特别是厚些的3到5毫米的Q235A或Q345吧,很不好控制,所以大家探讨下,就宽60高20的U型件为例吧请教那个变形模式是指哪方面呢?

网友(2013-02-26):
只能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