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能否做到二个速度

楼主(2013-01-20):
最近在做一个治具,用一个气缸控制行程,前30mm速度要快,后20mm速度要慢下来,我想用二个电磁阀,其中一个接上调节阀再接到三通,另一个不接调节阀接入三通,开始是二个磁阀同时供气,到30mm时不接调节阀的停止,让有调节阀的单独供气,试了下一不行,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这种控制忽视了气体一瞬间进入的,除非你气缸直径很大,有足够的容积,这个机构才能实现。我建议两条气缸串联,两个阀控制。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观点,前30MM时慢,后20快,第二个电磁阀很难把握好,正好走完30的时候开通吧,说不定你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走到50了。

网友(点评):
一个气缸两个电磁阀,中间位置加磁性开关就能把握的较准了,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你都没搞清出气节流还是进气节流。用个两位三通接到出气切换两个出气节流阀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
SMC产品有正弦气缸,要不楼主看看

网友(点评):
正弦气缸只能实现速度从0到最大,再从最大到0吧?缓冲效果比较好,好像不恩能够实现Lz所说的两种速度吧

网友:
你这要求还是上个电机比较好,速度,位置都比较好控制。当然你实在要用气缸可以考虑双行程气缸。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意见,气缸行程、缸径太小,流体无法实现分阶段调速目的。9 z  Q/ I, L6 y. e0 Z
电缸,比例流量电磁阀,双行程气缸或两条气缸串联都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两种气缸串联,分开控制,互不影响?想请问一下有这种可供用户自己串联的气缸吗?您所谓的串联是两气缸机械上的串联吧?

网友(点评):
机械上的串联,A气缸活塞杆上安装B气缸。

网友(点评):
普通气缸就可以串联,用在分阶段行程上。比较准确。不过,移动的气缸体要加导向装置。

网友:
加一个液压缓冲器不知可否做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
气缸的速度是最不靠谱的,压力、阻力、摩擦力。很难控制。

网友:
理论可行,实际控制存在困难。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A:
可以實現的,我現在做的一個設備同你的相反,前面的一段距離是慢,後面的一段距離要快,原理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多加一個單的電磁閥,還要在原來的氣缸上加一個傳感,當氣缸在通過第一個傳感時是很慢的,過了第一個,到達第二個傳感感應到(就是我新增加的那一個)時就開始速度加快,因爲這時觸發了電磁閥了,氣體開始接通,所以可以加速度,到達終點時停止!(接氣管時要注意方向),希望對你有用!

网友(点评):
敢问句你的结构行程是多少,像楼主这些较短行程,能实现吗?

网友:
補充一點,當需要精密時時達不到的,你明白的,氣體本來就有壓縮性呵

网友:
不会。。。坐等解答

网友:
在慢速运动中加液压堵尼器`

网友:
可以啊……不过要三个电磁阀

网友:
加两个节流阀……要怎么样的速度都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是精度要求很高的  气缸根本达不到

网友:
我感觉加一个弹簧 帮助快速前进同时减慢回退!具体怎么加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前进接一个可调减压!后退也接一个!

网友:
一个3位5通电磁阀,加一个减压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實現的,我現在做的一個設備同你的相反,前面的一段距離是慢,後面的一段距離要快,原理是在原來的基礎 ...

理論上是可以的,看你把多加的傳感器安裝在氣缸的那一個位置了,我的設備是點膠時會拉絲,因爲散熱劑的膠很綢,所以爲了解決拉絲的方法,所以,需要開始時速度慢慢的上去,到了10MM左右的距離就感應到傳感器,傳感器反饋信號到PLC後,觸動多加的那一個電磁閥,氣體就加大,速度就變快了,直達氣缸的緩衝器,停止!這種方法可以解決一般的拉絲問題

网友(2013-09-13):
我觉得这个结构用电动缸会好啊,有没有考虑过呢?   联系 18929370202 杨工。

网友:
我好想记得有种叫气动缓冲器的,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SMC和FESTO的标准控制里面就有示例

网友:
用两个气缸吧,前30MM一个气缸,气流量调大点,后20MM一个气缸,气流量调小点

网友:
恩  学习了  不错 串联是可以解决

网友:
费这个劲啊。用凸轮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靠气体控制很困难,建议施加外力控制。

网友(2013-10-30):
你这种要求我之前到时做过,只不过我的气缸行程比你大,缸径是80的,行程250,所以我用了两个电磁阀,三个感应器,就可以控制它两个速度,你这个这么小的缸径的没有试过

网友:
好像可以根据气流什么的调节的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所停位置的精度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比例阀试试呢

网友:
27楼高见

网友:
在30mm末端加一个弹簧做缓冲,可以降低速度,但速度不是很好控制~

网友:
加装一个时间继电器啊

网友:
好像没有比例气动阀。可以试下前面用差动,后面切断差动部分。

网友(2014-01-21):
加上行程感应器,再加一个电磁阀。。。。。

网友:
我不懂这些,只是我知道有个设备叫做阻尼器,不知道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