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加工过纯金属钼的吗?有什么特性?

楼主(2013-01-20):
最近要加工一批纯钼工件,为99.9%的金属钼,请教钼的加工特性,以及纯钼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据说很贵。

网友:
20多W一吨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做棒料还是板料

网友A:
其实如果楼主自己在网上搜,也能搜到的

钼呈银灰色,其化学性质与钨近似。钼本身硬度不高(HB35~125),但钼材硬度高,室温下脆性大,当温度达到350℃~450℃时,塑性明显上升,硬度有所下降。
钼的屈强比大,切削加工硬化倾向严重。钼具有极高的弹性模量(343 350 MPa),切削变形所消耗的功多,切削力大。钼与刀具材料有很强的粘附性,刀具容易产生粘结磨损,切削钼及其合金时,应选用有足够强度和韧性、抗粘结、耐磨性好的刀具材料,如YW1、YW2等。切削钼铸锭及烧结棒时可选用强度较高的YG6、YG8、YS2(YGl0H)等牌号硬质合金。
切削钼及其合金时,要求在保证刀头强度的条件下,尽可能使切削刃锋利。在选择刀具几何参数时,可采用较大前角、小主偏角、负刃倾角。一般可取:γO=15º~20ºαO=10º~12ºΚr=45ºΚ′r=15ºλs=-5ºγO1=-2º~-5º,bγ=0.1~0.3mm。卷屑槽半径Rn=6~8mm,前后面表面粗糙度Ra≤0.4μm。
为避免过高的切削温度,以保持一定的刀具耐用度,在切削钼及其合金时,应选用较低的切削速度、较大的切削深度和进给量。参考切削用量为:粗车时:νC=35~75m/min,ap=4~7mm,f=0.2~0.5mm/r;半精车时νC=50~120m/min,ap=0.2~0.4mm,f=0.15~0.4 mm/r。
切削钼及其合金应注意充分冷却润滑,可用CC14加20号机油的混合液或MoS2作润滑油(脂),但CC14有毒性和腐蚀作用,使用时应采用防护措施。

楼主:
受教了,谢谢指导。是板料,的确很脆

网友:
楼主 做高温炉的? 呵呵

网友:
楼主是做喷管的吧。钼的价格波动很大,车削下来的废削最高买到800元/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楼主自己在网上搜,也能搜到的

钼呈银灰色,其化学性质与钨近似。钼本身硬度不高(HB35~125),但 ...

之前也在网上找过纯钼的资料,但没有这么全面详细的,谢谢了

网友:
我做线切割的,钼丝不知道是不是高纯钼的,反正1毛1米的。

网友(点评):
线切割用的应该是钨钼合金,钼的作用好像是减少昂贵的钨的用量,

网友(点评):
钨钼差价最高时钼价格是钨的5倍。

网友(点评):
是因为近几年钼价格飞涨的吧,以前是钼比钨便宜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