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里打算上两台卧加,请大家帮忙选择下

楼主(2013-01-20):
厂子里打算上两台卧加,初步相中的是北一大隈的,但是不知道和沈阳大连的比起来性价比怎么样,因为资金有限,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就国产卧加的优劣。还有请帮忙根据工件选择下卧加的型号。主要加工变速箱,长宽高为700×300×200,在700的方向上,两端各镗1个直径100深250的孔,4侧面都有需加工的平面,孔,攻丝。请大家帮忙选择下设备的型号。

网友:
推荐进口的

网友:
可以来我们单位看看

网友:
你也可以来电咨询我们亚古机床

网友:
沈阳、大连的卧加没有见过,国产卧加名声不高,故障率高。北一的价格高,但卧加好像国产和进口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两倍?),推荐北一或者进口的,价差不大。但可靠性高,不用天天围着修。
关于机床规格要看各个机床商的机床,这个尺寸如果你们想省点钱,500*500的基本可以满足,一般500*500的X轴行程800,再大点可能就加工不了了。如果考虑加工其它更大点的就要630*630的,这个比较保险。
另,用500*500的可能加工时工装的设计、工件安装的方向、旋转时的位置可能都要特别考虑,否则容易装不上、干涉等。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工厂在哪边?北一大隈的卧加质量还可以,但是他的系统是大隈自己的系统楼主要考虑售后成本的问题,因为目前大部分专有系统只有厂家自己能维修主要是电气方面的故障,所以出了问题厂家要多少钱你就得出多少钱要不就不要修!建议选择通用系统如发那科西门子等,这样招人也好招。可以看看台湾品牌的,18600347990台湾永进

网友:
加我QQ915258130,向你介绍斗山.凯达.

网友:
加工你说的这种变速箱箱体,并不是什么难题   问题只是在加工两端的直径100深250的孔的时候是否能满足您的要求 ,当然这和选择的刀具也是有关系的 。 大畏的卧加加工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是日本货 ,价格比较贵。  国产好的卧加做这个也没问题,可能相对来说其稳定性会比进口品牌的差一点,但是其高的性价比和好的售后服务  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最后 ,还是要根据你们公司的实力 以及 定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工厂在哪边?北一大隈的卧加质量还可以,但是他的系统是大隈自己的系统楼主要考虑售后成本的问题 ...

永进在厦门有经销商吗?

网友:
台湾做小附件还可以做整体的机床  差点  推荐北一大隈的

网友:
用斗山的吧,HM500就可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心里价位是多少的 ?可以选择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永进在厦门有经销商吗?

厦门的话您联系一下上海那边是大陆的总部,021-69170707

网友:
不懂,不评论

网友:
推荐北一大隈的,质量不错,大隈自己的数控系统也不错,故障率很低,就是价格不太低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台湾卧加性价比比较好的都有什么牌子~最好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在用的,价格比北一的要贵还是要便宜呢

网友:
看你这工件的尺寸,估计不会太重,如果10吨以下,沈阳机床的TK6513即可,两端镗孔如果同心的话,回转工作台即可,精度还是很高的。如果不同心,需要走直线坐标,不知道要求精度多少,加光栅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