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图纸上看到有个#36孔,这是多大啊?

楼主(2013-01-20):
从美国的图纸上看到有个#36孔,这是多大的啊

楼主:
额,好像发错位置了怎么改啊

网友:
#符号是直径的意思吗?36mm的孔不大啊

网友(点评):
可能是#6-40UNF美制螺牙的标准 具体可以查查手册。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
美制难道标准上面找不到吗!

网友:
你那个标注可能是英制36#牙孔 后面应该还有标注的  公称直径  孔深等等 或者参照标准之类的可以查手册的

楼主:
嘿,直接发邮件问了,回复说是0.1065英寸的,问之前上网简单查了下,没查到

楼主:
哦,还有,这个是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