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摆动气缸0-190度角度如何实现任意调节

楼主(2013-01-21):
这是齿轮齿条摆动气缸。书上说可以实现0-190度摆角任意调节
请问大大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我猜是死限位

网友(点评):
死限位好向能行

网友:
死限位,要不然应该也不达到你的限位要求。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PLC控制磁性开关来实现气路的通断与锁紧吧?

网友:
PLC的磁性开关只是检测得到位置相比延时稳定,用它来定位的话可能精度以厘米计。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A:
通过控制缸体活塞齿条行程来控制齿轮轴摆动角度。

网友(点评):
嗯。关键这个齿条的形成如何给控制。这跟进出气有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控制缸体活塞齿条行程来控制齿轮轴摆动角度。

齿条的行程是通过齿轮旋转控制的,具体行程多少这要看齿轮的旋转角度以及齿轮齿条传动比。

网友:
齿条的行程是通过齿轮旋转控制的,具体行程多少这要看齿轮的旋转角度以及齿轮齿条传动比。

网友:
试试在任意一侧活塞与齿条箱体之间加垫片

网友:
从图上看调整角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看到一滴一点相关的信息。为了调整角度,在左右两个端盖各加一个调整螺丝,可以双向调整。同类产品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