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厚度的尺寸系列都有哪些,也没有个标准

楼主(2013-01-21):
想咨询一下钣金的厚度的尺寸系列都有哪些啊,还有一般设计都用多厚的,怎么个参考啊,我一般设计都是问问同事,这个用2mm的行不?如果觉得不合适就用3mm的,感觉也没有个标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尺寸系列,还有厚度自己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
再补充一下,好像钢板有冷轧和热轧的区别,好像是冷轧的一般厚度比较薄,一般在8mm以下,但是热轧的厚度我查的手册上厚度有很厚的,是从3-400mm,还有冷轧钢板和热轧钢板都用在什么地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热轧板是经过高温加热,一般较厚。塑性韧性好,但尺寸不稳定。冷板是热板通过强力拉拔,使它超过冷作硬化,强度硬度提高,尺寸稳定

网友(点评):
谢谢,也就是说大部分零件、外壳了是不是都是用的冷轧钢板啊,不知道什么样的零用热轧钢板啊

网友(点评):
是啊。像罩壳呀,都是用的冷板。轧制钢板有板材,还有棒料。热本通常比较厚

网友:
热轧钢板折弯的时候,超过90度就有可能出现裂痕,不过现在的热轧也可以折了,很多厂家都用热轧代替冷轧板,毕竟热轧的便宜啊。

网友:
是不是可以打电话给做钣金的我想,因为即使有这个标准你也要保证你的地方供货方便。

网友:
用什么板得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强度,成本都得考虑。

网友(2017-09-29):
有标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