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G51.1镜像问题

楼主(2013-01-21):
X0 Y0
G51.1Y-10
“”G1Y40.“”
这段程序我的机床走出来绝对坐标为什么是Y-60.呢,我怎么感觉应该是Y-50
请教一下大神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镜像是就是距离相等方向相反,镜像件和原件是关于镜像轴对称的!

网友:
机床正确的。镜像线是X0,所以镜像后就是10 10 4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戴斯乃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戴斯乃

そうですね!(so u de su ne)
是这样啊!

网友A:
我们基本上天天干镜像件,一左一右一般是关于零点镜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基本上天天干镜像件,一左一右一般是关于零点镜像的

是的,以0.点为镜像不容易乱,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