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摩擦力小的转动机构(小角度转10度)

楼主(2013-01-21):
求摩擦力小的转动机构(小角度转10度),急
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只能转动12°呢?如果必须是的话,是你的转动惯量太小,可以考虑加个飞轮增加转动惯量。不知是否适用?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
你的转动就是靠摩擦力来驱动的,如何小得了!

网友:
做动平衡吗

网友:
滚环和滚轮的刚度硬度要大(否则产生大变形,增加阻力)

表面光滑

网友:
没看明白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功能是什么?希望能摆多少次?弹簧-阻尼系统,要提高次数就要减小各个环节的阻尼,轴承的摩擦,转动滚环的刚度也要大以减小变形,弹簧也要选好等等

网友:
为何不让预扭电机“主动补偿”?
想摆多久就摆多久。

网友:
怎么感觉是 平衡机啊

网友:
没有偏心的话,怎么会摆动呢?应该转到哪儿停到哪儿啊

楼主:
测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用弹簧驱动后自由摆动,求转动周期及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只能转动12°呢?如果必须是的话,是你的转动惯量太小,可以考虑加个飞轮增加转动惯量。 ...

本来就测上面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的,如果本身的转动惯量大于被测物体的转动惯量,就可能精度达不到,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