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多作用径向柱塞液压马达的泄油口堵死会怎么样?

楼主(2013-01-21):
       我公司有台设备用的是多作用径向柱塞液压马达作为走行轮用,在马达的泄油口有个二位三通电磁阀对其控制(工作需要,当要求液压马达空转的时候,液压马达AB口相通的同时,从泄油口给个2MPa左右的压力油,让其柱塞与壳体充分的脱离开,达到空转的目的),得电的时候,泄油口与油箱连通,失电的时候,2MPa的压力油就进入壳体。如果我的三通阀出故障了,在液压马达做走行运动的时候,而液压马达的泄油口并没有泄油,造成堵死,液压马达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从马达最薄弱的地方泄油,造成马达损坏?如果在提供2MPa压力油的管路上加一个安全阀(调整成2.5MPa的溢流阀)能不能保护液压马达?

网友:
首先把轴封打掉漏油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2.5Mpa的压力,轴封部位很可能会漏油!

网友A:
轴封加剧磨损-漏油-喷油    多作用径向柱塞液压马达作为走行轮用,在马达的泄油口有个二位三通电磁阀对其控制(工作需要,当要求液压马达空转的时候,液压马达AB口相通的同时,从泄油口给个2MPa左右的压力油,让其柱塞与壳体充分的脱离开,达到空转的目的),得电的时候,泄油口与油箱连通,失电的时候,2MPa的压力油就进入壳体。  泄油口有这样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封加剧磨损-漏油-喷油    多作用径向柱塞液压马达作为走行轮用,在马达的泄油口有个二位三通电磁阀对其控 ...

我现在手头上的设备就是这样在用的,有个2.5MPa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我怕不可靠,主要是压力太高)如果二位三通电磁阀能够保持工作正常就不会有问题,就怕不正常的时候又没有检查到。因为这个设备有两组同样的系统分别在前轮和后轮上,在行走过程中,一组出了问题,还不一定马达发现得了,就会造成我提问的这种情况!马达是黑熊BBC多作用内曲线径向柱塞马达

网友:
加压2bar还可以

网友:
低转速,磨损小,最好加压力表监视

网友:
会造成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