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油缸的使用,求指教

楼主(2013-01-21):
本人对旋转油缸不是很了解。现在想用旋转油缸实现轴的旋转以及轴的轴向往复运动。

查了一些资料说可以运用旋转油缸实现轴的转动,直线液压缸实现轴的往复运动,但是如果这样设计那么直线液压缸是装在轴端(轴另一端装螺旋桨叶片)然后旋转油缸只能装在轴侧,而旋转油缸是直接输出扭矩的放在轴测不知道怎么实现轴的转动。还有就是轴既旋转又直线运动查阅资料说是运用花键传动,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前辈指教一下或者有人做过类似的机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旋转油缸一般是边旋转边沿轴向运动的,特殊规格的才有平转油缸

网友:
不能把输出扭矩的传动机构放在一侧吗 。把旋转油缸放在轴端,主轴是空心轴,用拉杆连接油缸的活塞杆和螺旋桨,
用花键比较好吧应该.

网友:
原理貌似给螺旋千斤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