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一米车床如何车一米的断轴啊!?

楼主(2013-01-21):
6140车床车800左右的断轴端面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心架架着车啊!?小弟还没接过断轴,请各位朋友请点下!要不要一头车内孔一头车公套进去再焊

网友A:
6140能车800的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40能车800的轴吗

是长度800

网友B:
你轴小要是能塞进主轴孔那就不要中心架,塞不进去就肯定要中心架了。吃刀量还不能大,很容易抖的。

网友C:
楼上的高脚杯车的不错,脚上的两个圆弧有点画蛇添足,杯口再收一点就好看了

网友(点评):
那两个不是圆弧哦,,是椭圆。,口子缩了内孔车不进去。所以没缩了。

网友:
关键是焊接后焊缝要热处理,然后架中心架大好中心孔,再车到要求尺寸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轴小要是能塞进主轴孔那就不要中心架,塞不进去就肯定要中心架了。吃刀量还不能大,很容易抖的。

我们这边正常情况是先上镗床铣削端面然后上车床架中心架打中心孔再车削,800长即使车床主轴通孔也难车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什么叫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断轴?

就是轴断掉了,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轴断掉了,重新焊接

焊接完还能用吗?
应力不集中了

网友:
焊完了再加工?这样能用吗?这样很容易再断的

网友(点评):
断了再说,

网友:
看你那轴的直径有多大,可以用内外牙连接,买一瓶那种连接螺丝用的紧固胶水,这种方法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高脚杯车的不错,脚上的两个圆弧有点画蛇添足,杯口再收一点就好看了

内控可以用圆弧切槽刀呀,我都试过就是不好干,但细心点可以干成,我用的材料是不锈钢

网友:
多大直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