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伸缩装车机跑偏问题

楼主(2013-01-21):
皮带伸缩装车机跑偏问题!有该专业人士提供帮助吗?

网友A:
对单皮带的,伸缩段的辊子加一个调节器,手调丝杠就可以,发现偏了,分别调两侧的拉紧,不跑偏就可以,这个你可以自己改,小东西,不能都指望人家完全给你解决了,

对双皮带的带大角度摆头的装车机,分别调两段皮带,

大皮带,要找人处理,因为可能是皮带自身的问题,你自己就处理不了了

网友:
如果不是皮带自身的问题那可能是机架变形、托辊与机架不垂直
百度一下皮带机跑偏的原因,或许有些帮助
http://baike.baidu.com/view/8277771.htm

网友(2013-06-26):
安装一调偏辊,就是可以摆动的辊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A:
对单皮带的,伸缩段的辊子加一个调节器,手调丝杠就可以,发现偏了,分别调两侧的拉紧,不跑偏就可以,这个 ...

回答得相当好~顶

网友:
托滚筒的支架加工成长槽,可以调整。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