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简介

楼主(2013-01-21):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 硬质合金
  • 陶瓷(氧化铝)
  • 不锈钢
  •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

于2013-1-21

网友:
楼主好人。 继续贴些好东西,小子先收藏了!

网友:
楼主好人。 继续贴些好东西,小子先收藏

网友(2013-02-26):
谢谢楼主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3-04-14):
谢谢分享,今天学习了这些知识。太感谢了!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3-06-05):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
又长姿势了。。。

网友A(2013-07-21):
我觉得设计过液压缸的人都知道这密封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设计过液压缸的人都知道这密封怎么做

你确定?
液压缸会用到端面密封?并且需要一个旋转,另一个静止?

网友(2013-09-04):
有用的资料,先收藏着,正为机械密封漏油头疼呢

网友B(2013-10-25):
那么,轴向运动而没有相对旋转行为的密封就应当不属于机械密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轴向运动而没有相对旋转行为的密封就应当不属于机械密封了吧

不属于。机械密封只针对旋转运动。
轴向运动可以选用带骨架的唇封,组合密封等等。

网友:
差一点就进密封制造厂了:'(

网友(2014-02-24):
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啊
非常需要

网友:
长知识了,楼主好人

网友C(2014-03-26):
楼主的这种类似的密封装置已经成熟用于船舶推进装置 艉轴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种类似的密封装置已经成熟用于船舶推进装置 艉轴油润滑。

是的.
船舶推荐(螺旋桨)上在用的相对来说结构要复杂很多,包括冲洗管路,辅助油封,泄露的检测装置等.
另外,机械密封应用行业很多,包括各种泵,汽车的水封,各种搅拌器.压缩机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船舶推荐(螺旋桨)上在用的相对来说结构要复杂很多,包括冲洗管路,辅助油封,泄露的检测装置等.
另外 ...

说的是!我说的也很片面。

网友(2015-02-27):
原来要用这个,看到手册上就这么写的,但是没见过实物

网友(2016-02-23):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定义
机械密封是一种用于旋转流体机械的轴封装置,用于泵体和旋转轴之间的密封。

两个”超级平” 的密封面紧密贴合,并相对旋转滑动
其中,一个面转动,另一个面静止.
两个面在泵启动时是靠弹簧力保持紧密贴合
在泵正常运转状态下,是通过泵内密封的液体压力来保持两个密封面贴合
在两个密封面中间,会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液膜,来达到润滑的目的,而液膜的一般也是泵密封的介质.
一个完整的机械密封还包含一些橡胶件,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

-机械密封用在哪里?

机械密封可以使用在任何有旋转轴,并且设备中的流体不能泄露的地方。
同时,泵和搅拌器是机械密封的主要适用场合。

-机械密封的主要材质:

石墨 (浸渍金属或者树脂)
碳化硅(常压烧结,无压烧结,其他特殊等级)
硬质合金
陶瓷(氧化铝)
不锈钢
橡胶
-机械密封的组成

 单端面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装配注意事项
不要接触和碰撞接触面
将密封面向上放置
动静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裂纹等缺陷
密封橡胶圈不得有裂纹,气孔,割伤等
金属零件避免有锐角,毛刺
在安装过程中严禁敲击,碰撞。
禁止密封端面干磨

机械密封本身是一种要求较高的精密部件,对设计,机械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选用机械密封的同时,应分析使用机械密封的各种因素,使机械密封适用于各种泵的技术要求和使用介质。且需要有充分的润滑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机械密封长期可靠的运转。5

网友:
机械密封常用在泵上,主要分动环和静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