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液压机的下压头,材料选择什么好?现在压头与磨具接触端面已有凹坑

楼主(2013-01-21):
准备做一液压机的下压头,截面尺寸为370X90mm;高为380mm;承受压力为13000000N(1300t),要求洛氏硬度在60-62之间,请问选用什么样的材料比较经济!谢谢!

注:原来的压头据厂家说是40Cr,与磨具接触端面高40mm以下部位淬火洛氏硬度50-52,现在压头与磨具接触端面已有凹坑,且整个压头已经有变短的现象。

网友A:
冷挤压模具很多年以前搞过一阵,那时候没有合金模具,基本都是Cr12或者Cr12M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挤压模具很多年以前搞过一阵,那时候没有合金模具,基本都是Cr12或者Cr12MoV.......

谢谢您的解答,请问热处理时 是否需要整个压头都需要淬火到HRC60-63之间,还是只是与模具接触端面处一定高度 淬火到HRC60-63这么高的硬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请问热处理时 是否需要整个压头都需要淬火到HRC60-63之间,还是只是与模具接触端面处一定高 ...

冷挤压模具一般都是整体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