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镗孔夹具设计

楼主(2013-01-21):
矿用机车的减速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镗孔是把上下部分组装起来一起镗,还是分开来镗?

网友A:
看不到图纸,如果要求的定位精度很高的话最好,(同轴度。圆柱度,位置度等)可以用螺栓固定起来,然后在加工,用螺栓固定时注意力度,力度的不一样工件产生变形会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B:
粗镗时分开镗,精加工装好后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纸,如果要求的定位精度很高的话最好,(同轴度。圆柱度,位置度等)可以用螺栓固定起来,然后在加 ...

谢谢,有同轴度要求,公差8级,装一起镗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镗时分开镗,精加工装好后镗

谢谢,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装一起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