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多少含碳量可以不用渗碳直接淬火啊?

楼主(2013-01-21):
请问各位大侠,最低多少含碳量可以不用渗碳直接淬火啊?

网友:
是0.45%吧?

就是45#钢

网友:
35钢也可以淬火,我们的螺栓8.8级的常用35钢,就必须要淬火!

网友A:
看你硬度要求了

网友(点评):
硬度要求和回火有关吧?

网友(点评):
硬度和热处理有关,但是硬度的要求,是零件的使用性能决定的,是设计者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硬度要求了

回火不是硬度是为了改变淬火后硬度增强,而塑性,韧性减弱而设定的。

网友:
是0.45%吧?

网友(2013-05-21):
根据零件的要求而定

网友:
一般是低碳钢才有渗碳淬火的必要,含碳量小于0.25%

网友:
一般低碳钢才渗碳

网友:
求个高手系统说说啊

网友(2014-08-13):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