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冲床

楼主(2013-01-21):
这是一台高速冲床,一秒钟冲8次,动力为高速气缸主要冲陶瓷生批片,这是一代机有两个问题。1.气缸固定用的是气缸自生固定螺纹,气缸与直线轴承连接用的是浮动接头和联轴器,这样连接浮动接头和联轴器有间隙。导致冲孔刚性不好产生二次冲孔,影响孔的质量。我想改为,固定气缸的缸体的配合孔,孔与直线轴承孔加工时一刀下,中间浮动接头和联轴器改为刚性连接。这样会不会影响气缸的散热。我觉得会更有利于气缸散热,精度会更高。2.冲针和底模的安装,现在不能重复定位,每次都要调整针和底模,针是0.48、0.15的。现在想改为铣床刀灌形式,把配合锥度改小,加长配合。这样我就可以调整一次,以后得换针可以实现重复定位,底模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请问大家这样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0.02以内吗?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么快啊 0.05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原定位用浮动接头是有讲究的,刚性连接会有新问题出现,可能气缸会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定位用浮动接头是有讲究的,刚性连接会有新问题出现,可能气缸会很容易坏。

这点我已经考虑到了,现在考虑固定气缸缸体,直线轴和固定汽缸的孔,保证同轴度,这样进行硬连接,保证气缸、直线轴、冲针在统一中心轴线上,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啊 0.05应该没问题。

关键要找一台能磨外圆和内锥的磨床,最好是一次装卡就能成活,我觉得可以保证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