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封管螺纹密封的原理

楼主(2013-01-21):
请教各位大侠,密封管螺纹的密封原理是什么,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比如说一般密封管螺纹NTP。谢谢啦

网友:
60度管螺纹不能密封的吧
必须“填料”比如麻绳,油泥之类的东西
55度的是自密封的,一般带一定的锥度,靠螺纹旋入的时候的微小变形,
是不是所有的55度的都是锥度的  我也不确定
期待高手

网友:
楼主所说的NPT是美标锥形管螺纹,角度是60度的,国标螺纹是55度的;他的密封是靠锥形螺纹紧配合密封的。

网友(点评):
恩,知道了,谢谢啊。不过用的时候一般都要涂密封胶的,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