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氩弧焊

楼主(2013-01-21):
零件1:201不锈钢管子,外径16,壁厚0.8mm(估计有点够呛);
零件2:普通实心碳钢,外径16,将其中一段约20mm长,车成直径14mm;
将零件2小端插入不锈钢管,焊缝在碳钢台阶处,可以拉开几毫米距离,将它们焊起,平整光滑;

我是焊接新手,求指点哈;

只有手工氩弧焊,无论怎么焊,都把管子端面烧缺了,碳钢还是白的,根本粘不到一起;

有1mm、2mm焊丝。

网友:
焊丝是什么材质?不锈钢熔点低,而且管壁较薄,碳钢熔点高一点,而且是实心的散热太快,不锈钢管熔化了,碳钢件还没熔化,焊接时熔化碳钢为主,用不锈钢焊丝,应该可以

胡言乱语几句,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这个要群里的高级技师人才解答了

网友:
一个太薄,一个太厚,电流小了,厚的不化,电流大了,薄的烧没了。用电流80-100一点一点点焊吧。速度要快。在两者间要加焊丝,钨针对准焊丝焊。焊丝可选1MM的。

网友(2013-02-22):
可对碳钢先进行预加热,焊接的时候焊枪要注意角度,引弧和息弧面以碳钢为主!

网友:
把钨极磨得尖些,电流110左右,加0.8焊丝以烧碳钢为主

网友(2013-07-21):
应该对碳钢进行预热,这样两焊件温度差别小些,便于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