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内孔键槽喇叭口如何加工?

楼主(2013-01-21):
如示意图F向视图,内键槽口部有喇叭口,难以用普通插床,由于是批量生产,电火花和钳工修挫也不是好办法,公司有普通车铣插床,数控车(C轴、X、Z轴,动力头),数控铣(五轴),想问下能不能解决(在现有机床条件下)?加工喇叭口原理很简单,铣刀(数控螺旋槽铣床那种)进去X、Y两个方向共同进给,就走出直线了,但现在没有这种床子。

网友A:
现在的键槽是如何加工的?插削么?可否考虑做一个专用夹具。ps,那几个粗糙度是谁给的?键槽底部属于非配合面要求那么高?另外,看喇叭口那儿的粗糙度也到不了0.8.

网友B:
做个夹具,插床可以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夹具,插床可以干的。

插刀刀架移动的托板和主轴线平行,内键直槽可以加工,但是前端有喇叭口。什么样的夹具可以让刀走一个角度?

网友(点评):
夹具是给被加工件用的,工件倾斜个角度就可以了,插刀还是垂直工作了。呵呵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做个有角度的夹具

网友:
键槽还是用插床加工,完了以后用工具磨床磨,选用合适的砂轮,然后修整到需要的尺寸,个人理解此喇叭口是便于导向入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键槽是如何加工的?插削么?可否考虑做一个专用夹具。ps,那几个粗糙度是谁给的?键槽底部属于非配合 ...

这是个报废的零件,直槽是插削,铝壳体,镀镍了之后(考虑一定要有喇叭口),才用电火花把口部打出来的,打出来的部分没有镀层,所以颜色看起来不一样,另外,装配后此键槽需要经常插合,而且有分离力要求,所以才有粗糙度要求,我把图纸不相关的尺寸去掉了,不是自己画的。插削时是三爪卡盘装夹,有定位芯轴,如果用专用夹具,直槽和斜线槽可能没法一次加工完成;二就是插削会不会将斜线槽插伤(堆积)?我还没想好什么样的专用夹具好,请教。国外同类产品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键槽是如何加工的?插削么?可否考虑做一个专用夹具。ps,那几个粗糙度是谁给的?键槽底部属于非配合 ...

回复为何没发出去?现在的键槽直槽部分是插削而成,口部为电火花加工,此样品在镀镍之后才打的电火花,所以颜色不一样。外键配合,在配合时会不会接触,图纸记不清了(允许晃动),国外的产品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插刀刀架移动的托板和主轴线平行,内键直槽可以加工,但是前端有喇叭口。什么样的夹具可以让刀走一个角度 ...

对,但是这样直槽和斜线槽无法同时加工出来(多次装夹找正),可以考虑。

网友C:
键槽包括喇叭口可以单独用四轴加工中心加工。有在加工中心上用的可转位键槽插刀的。
先粗插键槽,然后插喇叭口,最后精插键槽。这样就不会在插喇叭口时影响键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但是这样直槽和斜线槽无法同时加工出来(多次装夹找正),可以考虑。

也不是完全不能一次做出来,实际上要你自己根据情况合理取舍,看怎么做最合适,合适就是最好的方案。三个方案:
1、三道工序:插直槽,插喇叭口一侧面,插喇叭口另一侧面。这时插喇叭口侧面的夹具可以做成固定斜度的,也可以用正弦铁把插直槽的夹具底座垫斜替代,再想省事可以考虑用分度头调整仰角替代。呵呵,不过夹具越省事,用起来越麻烦。呵呵

2、两道工序:插直槽,插喇叭口两侧面。这样做省一道工序,不过夹具复杂些,要用到一个水平方向的转轴,两个硬限位,插完一侧转动工装,接着插另一侧。注意!是分别用方刀头两侧加工出零件的两个侧面的。

3、一道工序:插直槽及喇叭口两侧面,这种做法对刀具和工装要求就更高一些,呵呵,可能不容易做到。工装同上,不过是中间多一个插直槽的限位。

其实严格说来上述做法还是三道工序,后两种基本属于工序合并,或者一次装夹多道工步。

你有个概念性错误!做批量产品,是不怕用夹具重复定位的,也不存在找正问题!完整的夹具应该可以用本身的定位精度保证零件的加工精度的,否则还要它何用,那样的话就不能叫夹具了,只能叫做辅助夹紧装置,呵呵。

另外这活儿除了插床,刨床也能干,做个长鼻子刀杆就可以了,小牛头刨干这不错的,不过也需要夹具。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钩头楔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完全不能一次做出来,实际上要你自己根据情况合理取舍,看怎么做最合适,合适就是最好的方案。三个 ...

这个应该是可以想到的最好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完全不能一次做出来,实际上要你自己根据情况合理取舍,看怎么做最合适,合适就是最好的方案。三个 ...

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一道或两道工序那样的夹具
(1)因为目前无法做到对夹具位置的自动化调整控制,所以需要加工过程中工人自己来回扳动夹具到固定位置;
(2)这样做要么也需要重新装夹找正也么对夹具本身定位精度(位置的精度)很高;夹具可以设计,不过问题比较多;
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三道工序来加工,夹具本身比较简单,不需要经常维护,自身没有磨损,使用寿命比较高,每个工序中只需要更换零件就可以,另外多次找正的定位精度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效率比较低。
而且现在市场上肯定会有这样的机床:刀盘可以X、Y、Z三个轴向移动,刀杆可以进入到内孔,在刀杆侧面有铣刀,

网友:
推荐用四轴的立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槽包括喇叭口可以单独用四轴加工中心加工。有在加工中心上用的可转位键槽插刀的。
先粗插键槽,然后插喇 ...

你好,没见过转位的键槽插刀,不是特别明白,是不是刀头和刀杆90°?这种插刀有切削力没?意思是在立铣加工中心卡盘上装零件,刀具上下拉插?会不会太毁床子。。要是90°铣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钩头楔键吧?

喇叭口是导向的,装配后会经常配合滑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没见过转位的键槽插刀,不是特别明白,是不是刀头和刀杆90°?这种插刀有切削力没?意思是在立铣加 ...

貌似我以前在哪个贴中贴过图的。这种刀具可以用在有主轴准停功能的车床上以及加工中心等数控设备中,替代插床的功能。当然,这种装刀片的做不到很窄的键槽,那需要整体的才行。因为没玩过普通设备,所以对插床不甚了解。只记得这种可转位的刀具每次切削余量很少,只有几丝,但是进刀比较快,所以一般大小的键槽也要不了两三分钟。

网友:
看图片那个喇叭口不是跟键槽一次加工完成的,应该是工艺性的,做个工装,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做个分度盘夹具,喇叭口角度多少度使它与插刀垂直,旋转加工。

网友E:
想加工怎么都能做出来 主要是0.8的粗糙度太头痛了
不研磨抛光没法整

网友:
学习学习,我们这边只是用数控车带C轴的干过直槽,燕尾的还真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加工怎么都能做出来 主要是0.8的粗糙度太头痛了
不研磨抛光没法整

如果没有粗糙度要求的话,有什么好方法,保证一致性和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