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H行星齿轮计算

楼主(2013-01-21):
各位高手好!我有一个行星齿轮箱,测量得:太阳轮齿数:11(齿顶圆实测6.7),公用内齿圈:46齿,行星轮:17齿(齿顶圆实测9.4),中心距实测7.25。三级传动,总传动比139,每级5.18,我计算的结果是:
m=0.5,a-c齿轮副重合度1.26,总变位系数0.56,b-c齿轮副重合度0.1,变位0。太阳轮a的变位系数0.35,行星轮c变位0.21,b变位0.21。
请问高手能帮我核算一下我的计算结果是否是正确的,另外传动效率怎么计算?晚辈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如果你只是想知道你自己的齿轮几何计算是否正确,你可以看专业的设计手册,网上也有很多软件,你随便下载一个,至于效率问题,影响因素太多,建议参考GB/T3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如果你只是想知道你自己的齿轮几何计算是否正确,你可以看专业的设计手册,网上也有很多 ...

谢谢!网上没有行星计算!下了几个都不靠谱!我也是自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网上没有行星计算!下了几个都不靠谱!我也是自编的。

那更好,自己弄的,自己心里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更好,自己弄的,自己心里明白!

太阳轮根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轮根切!

我没有给他算,如果是与星轮齿顶干涉那肯定不行的。

网友(2014-09-22):
太阳轮可以大变位,最少齿数见过7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