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磨磨大件时,磨不平什么原因?请赐教!

楼主(2013-01-21):
我这一台M7130的平磨,就是我之前发贴的那台磨床。磨大的工件时,磨出来的平面度很差,我磨一个大概400的圆板,磨头的行程调到极限刚好够磨的,可是磨出来板的平面度却中间200以内的地方还好0.03的跳动,越往外就越大,居然有0.1的跳动,磨的时候明显的看到在最后的几刀时磨头的前后都没有磨到,而中间还能磨出火花来。这到底是那的问题?那方面的问题比较大些?

网友:
设备问题

网友:
这是平面磨的原理问题:平磨是有冲击的,总是前面磨的少些,后面磨到多些,是微观的,平面大累积更大,要磨好平面,只要采用端面磨会好些,冲击误差会少.

网友:
变形考虑没?

网友:
多种原因:1、主轴的跳动2、导轨的问题3、液压问题4、工件变形

网友:
磨是细活,你的大件的面不平整

网友:
我以前就是开这个磨床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1.磨床导轨精度不好。(可以用百分表夹在磨头上打平行度)
2.工件薄,电磁铁吸住以后是平的,放磁以后又恢复了。
3.工件的内应力太大(材料原因也有比如不锈钢之类的),最好做个退火/或调质处理。
4.一次磨削的量太大。
5.磁铁吸台磨损太大,可以用直接把吸台磨一遍。

网友(点评):
嗯,大侠经验丰富

网友:
我以前就是开这个磨床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1.磨床导轨精度不好。(可以用百分表夹在磨头上打平行度)
2.工件薄,电磁铁吸住以后是平的,放磁以后又恢复了。
3.工件的内应力太大(材料原因也有比如不锈钢之类的),最好做个退火/或调质处理。
4.一次磨削的量太大。

网友:
可能是加工的精度不够哦,你需要一套精密的光栅尺辅助加工!有需要联系我哦:QQ-1972191023.价格便宜质量可靠!

网友(2013-05-05):
7楼,和九楼说出来了,我估计,主要还是横向导轨不太好,这是主要原因。也有可以是下面V型面导轨不好。。。。要现场看过机床,再做决定,反正是机床问题。如果需要我们提供技术支持,请找杭州磨床配件网。

网友(2013-09-23):
立轴间隙太大,也超行程了,

网友:
估计是工件不平 有变形 仔细观察下 吸附时工件是不是有变形呢!我前天磨了一个长600MM的钢板 也出现这个问题  我发现的是工件有变形
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