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在剪板机上折弯或者在折弯机上冲裁+折弯的?

楼主(2013-01-22):
1.现有长条料考虑在折弯机上做简易的冲裁折弯复合模具,不知道比单独的煎板再折弯成本高些?
2.现有4mm×3m×1.5m的板子由于两边要折对称的短边,折弯机不能托料(很长很重),欲平放剪板机上折弯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你到底懂不懂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懂不懂钣金?

不懂

楼主:
所以还请高人解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

你说的第一问题没试过 如果想做的话 要重做模具而且要计算机床压力是否足够 量不多的话就别折腾了
第二个问题 你可以给折弯机做几根托料的架子或者多几个人折弯,你说的剪板机是不行的,主要还是模具的关系。你也可以看看一种叫折边机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第一问题没试过 如果想做的话 要重做模具而且要计算机床压力是否足够 量不多的话就别折腾了
第二个 ...

谢谢 这些偶都想过了 第一个问题可以做成阶梯冲啦解决

第二个模具怎么不行呢,R修大,间隙调大,上模调平,应该木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些偶都想过了 第一个问题可以做成阶梯冲啦解决

第二个模具怎么不行呢,R修大,间隙调大,上模调 ...

你看看折边机应该会是你想要的效果  你都说了要磨R角,那是不是模具不行?而且剪板机我觉得能弯一定角度,而不能90°,总之觉得你的想法没有从实际出发,都是些事倍功半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折边机应该会是你想要的效果  你都说了要磨R角,那是不是模具不行?而且剪板机我觉得能弯一定角度, ...

折边机不知道有没有新式的,网上没看到,因为很久以前就淘汰了的 ,起码要数控的才行

网友B:
看看能否上冲折一体式数控机,比如村田复合机,优酷网有视频去看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xMTM0MTI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否上冲折一体式数控机,比如村田复合机,优酷网有视频去看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xMTM0 ...

呵呵 谢谢楼上的   这种数控砖塔冲床见过很多,我们这现在在用,不过局限性太大,只适合薄板多孔件下料,而且天田的设备贵啊。另外视频上貌似没有看到折弯的功能呢

网友(点评):
你去找下村田的其他的,直接在优酷找。我记得有激光,折弯,冲孔多合一的设备。

楼主:
唉 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 比我现在的折弯机卷板机人工上料成本高得多 还不一定速度快过人工的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NjQ1NDg0.html  这个楼主去看下,数控的折边机,关于你说的用折弯机当冲床,这么和你说吧,如果一次平衡冲切,只要吨位够,用折弯机没任何问题,反而是你说的阶梯冲是不行的,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折弯机,长期不平衡都很损设备,而且要注意,折弯机上下滑道的精确度是远低于冲床的,用来冲切,需要你的模具自带定位。用剪板机折边,这个基本是不可行的,因为你要将上下模具的间隙调整到和板厚一样,而且剪板机上下模具都是有剪切角的,并不能同时把边一下压下去,是一点一点压下去的,导致你弯角那里内应力很大,即使成功,那个边也是弯的,而且只能折到90度,回弹后,角度不准确,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上下模具间隙和板材不是紧配合的话,你的角度精度就无从谈起,但是紧配合上模具起来的时候,会把你的工件向上带,最后在你压脚那里变形。

网友:
折弯机上开副模具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29):
上  复合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