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20面体画法教程,详细点

楼主(2013-01-22):
正多面体画法教程,详细点,拔模角度怎样算。谢谢,哪位高手拜托了。

网友A:
两面角138.189685。单面全等三角形。在三维软件里画一个全等三角形的面,然后以任意边按两面角的角度旋转并复制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能透露下做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面角138.189685。单面全等三角形。在三维软件里画一个全等三角形的面,然后以任意边按两面角的角度旋转并 ...

楼上的老大  你说的旋转复制  是怎么弄的啊   我还没有明白  请详细讲解下  呵呵 谢谢

网友:
你做好这个三角面后,在原来的位置复制一个,然后将复制的三角面以任意边旋转,旋转角度即为两面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