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没有解决的头疼问题谁能解惑?刚开始油缸下降缓慢,完成一次循环恢复正常

楼主(2013-01-22):
泵台湾油升的,阀华德的
1、其中一个油缸第一次启动速度缓慢,连续工作恢复正常速度,让系统停止5分钟后再启动速度缓慢。
2、其中一个油缸第一次启动速度缓慢,连续工作恢复正常速度,让系统停止3分钟后再启动速度缓慢。
实验1把两个设备油管对调,1和2的现象没有发生对调,如果供油出现问题现象应该对调
实验2把风冷和回油滤油器屏蔽,在集成块T口直接用胶管相连,现象动作缓慢
实验3把机械部分拆掉只垂直用缸实验,现象动作缓慢
实验4把行程分成3部分,液压站停止5分钟后,缓慢现象发生让其走1/3行程,缓慢下降,让其返回,再下降速度到1/3处正常,过1/3后速度缓慢,到2/3处回程,再下降到2/3处速度正常,过2/3处速度缓慢到整个行程,回程后再启速度正常。
实验5把泵、阀流量全部调到最大,现象动作缓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实验6把泵、阀全部更换新产品,现象动作缓慢。

网友:
图片能看清不

网友:
上世纪的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啊

网友:
油缸会有内漏么?
要不就有空气。

前几天有人问我类似问题,他是两个油缸采用三通直接并联,下面吊个大盘子,比较重,油缸把盘子拉上压下;

当压下工作时,到底了,必须过会才产生稳定、大的压力,开始以为有空气;

他自己排了气、换了油管,用几天后,毛病又重新出现;

我认为有三点:1 空气没排净(他不知道如何排气);2 油质量差,变质;3 有内漏;
请液压高手来哟。

网友(点评):
我的不是这个现象 压力都正常 就是第一次启动速度较慢,等停了3分钟后再启动又变得缓慢,连续工作速度压力都正常

网友(点评):
在下腔出油口地方 安装一个平衡阀

网友:
有点深奥不懂哦

网友:
油管对调,1和2的现象没有发生对调,

=========

油缸质量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点评):
我第一想法也是和大侠相同,我想看看系统压力,看原理图没找得到。不知道液压油有多久没换了。如果是新换的还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用牌号低些的液压油。

网友(点评):
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好像是在间歇使用2个月后出现的,油应该算比较新吧,等明天我问问lz本人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是新的油液也是新的46号液压油,发生故障的时候无杆腔下行时无接触工件压力4-5MPa,正常运行无杆腔无接触工件压力为1.5MPa.现在调定系统压力为9MPa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太低,液压油粘度过高?再不然就要在油缸上找问题了。

网友:
检查是否油缸内泄或油缸憋劲

网友:
油缸看下走到头的时候是不是切死了

网友:
楼主请说一说油缸密封件类型和安装方式以及沟槽制作精度。

网友(点评):
油缸买康百世朝田的,在那边也试出这种现象,他们说只出现过一次,然后1个月后说修好了,发回来只要一停机再启动下降速度就是非常缓慢,回程速度正常,走完一个行程后,速度恢复正常,不工作5分钟以上现象重演

网友(点评):
根据这个情况,还是认为是油缸本身的故障。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和密封件也许有关,如果是使用两个背对背的单向唇密封时。

网友:
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用的是台湾嘉刚的液压站,早上来开机的时候,油缸速度慢,压力小;过个把小时后,一切正常;是不是液压系统也需要预热啊????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需要预热。

网友:
这个情况,也许与活塞密封有关。

网友:
油液没用错?

网友:
原因是总回油管缺少个背压阀(一般0.5MPa单向阀),造成系统内有空气。在系统停止时,由于回油管没有背压阀,液压油(液压缸及管路里部分油)在重力作用下流回油箱,原来油的空间被空气填补,所以再启动系统时由于空气存在,液压缸速度慢,运行几个往复,排空气体后速度恢复正常了。

网友:
上传rar说是非法操作,这是要闹哪样啊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电磁换向阀型号弄错了?系统中的主换向阀为H型、M型等中位机能,换向阀在中位时,能量传递从基本为零的低值开始,换向后能量就上升,使压力液体进入执行器,去克服负载。O型中位机能的换向阀在中位时,能量传递从高值开始,即从系的最大调压值开始,只要换向,其能量就可以为执行所利用。

网友(2013-02-23):
赞成烟台液压工程师的说法,液压系统上,每个阀台的总回油管应装个单向阀,用于背压,防止空气进入。

网友:
SP02压力检测动作缓慢的时候你看压力油什么变化?
楼主叙述问题看楼主并非专业人士吧?有两点没叙述清楚,1缓慢动作方向,2SP02压力没有说!
我刚才看了下,油缸是200/140--350,挺大的,而且是垂直向下动作,这个系统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个补液系统!
从表面看好像是液压缸有问题,但楼主的叙述并不能确定,
如果楼主在关注这个帖子,建议把各个压力观测一下,再把数据拿上来讨论一下!

网友:
别犯傻,把所以的阀换掉,这样是浪费,不是做技术的人应该做的!

网友A(2013-04-10):
已解决,低级错误
缸中的隔套(图1中的7号件)没有槽,加工后(图2)问题解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低级错误
缸中的隔套(图1中的7号件)没有槽,加工后(图2)问题解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油缸活塞的启动面积不够,增大启动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