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轴承和轴承套跳动不超过0.05,但是部分压出来跳动都0.2了,该怎么压

楼主(2013-01-22):
我公司轴承装配要求轴承和轴承套跳动不超过0.05,但是部分压出来跳动都0.2了,该怎么压,轴承是那种带一个轴。

网友:
我们安装机床主轴轴承时,会把轴承煮一下,通过热胀冷缩,让轴承安装时容易一些!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不是轴有问题就是套有问题,要不就是没压平

网友A:
零件精度!轴加引导锥!加护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精度!轴加引导锥!加护具!试试

怎么加引导锥和护具

网友:
看看是不是压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引导锥和护具

引入那一端不能是圆角和倒角不应是45%D。应当是15或20最大30%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入那一端不能是圆角和倒角不应是45%D。应当是15或20最大30%d。

非常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压斜了,11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