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LC、单片机等自动化控制器很感兴趣,但不知道怎么开始学习

楼主(2013-01-22):
要先学单片机 还是plc呢 plc又应该学习什么牌子的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要结合实际学呀,你学这么多不用学了又有什么用呢?像我现场用S7-300plc那我就学这个把它学好。

网友:
PLC容易入门些,工业上用的也多。品牌看你周围的使用情况,一般欧美企业用欧美的,日本企业用日本,先学一种,其他也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
学习什么都一样,没有那个先后次序,

你先买一堆继电器,连起来自己玩,把灯泡逐次点亮,对着线路,翻成PLC的图,玩一次,一辈子彻底就通了,玩什么都通了

网友:
plc的核心控制器其实就是单片机,只不过它的IO更强劲,稳定性超强(工业要求稳定嘛)!如果学单片机,可以学学avr系列,个人感觉还行,现在学程序一般都用c语言了,练习下基本的操作,别上来直接就直接都用库文件!但是还是建议看下汇编(可以不写),了解下单片机的内核工作原理!原理弄懂了,以后学啥都方便!单片机除了软件,还有硬件,有一些措施来抗干扰的,这个也比较复杂!

网友A:
这个没必要学单片机了,直接从西门子200开始,用的最多,现在300-400也很多了。其次是三菱的主要用在单台设备上。
但是自动控制更多的还是要有一些基础,比如电气电路方面的。然后才是编程也就是PLC,这个东西都要动手做一遍,最好是有人带就快多了。

楼主:
很谢谢大家的建议,因为觉得现在很多旧机器都可以改造下,多了解电气很有帮助

网友:
PLC和单片机是两个东西,各有所长,谁都不能替代谁.再者也没有到非用两者不可的地步.搞机械自动化PLC容易上手,开发周期短,单片机就调程式而言比PLC麻烦.再者单片机对电路要求较高(如电压稳定性,干扰问题),

网友:
学单片机的话建议先从51学起,出的时间最长,资料最多,容易上手

网友:
单片机是基础,plc是人家用单片机做好的应用产品,方便你去使用。两者可互助,你沒基础前还是先学点51单片机,2,3个月后你就知道该学什么做什么了。

网友(2013-09-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学单片机了,直接从西门子200开始,用的最多,现在300-400也很多了。其次是三菱的主要用在单台设 ...

干活最有收获,你找人干各项目就什么都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