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能做电镀锌25um以上吗

楼主(2013-01-22):
请教国内有哪家公司的电镀锌能做到25um以上吗?  要求是BS1706的Fe/Zn25c1.   产品是螺纹M12的螺栓及配用的垫片螺母.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镀锌要求不高啊,应该国内能达到这样要求的单位比较多的。关键是镀的时候电流不能高,否则很容易镀层剥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镀锌要求不高啊,应该国内能达到这样要求的单位比较多的。关键是镀的时候电流不能高,否则很容易镀层剥 ...

多谢. 不过国内镀锌厂一般都做5或8um吧, 最多做到10um. 再往上技术上是不是有问题呢?
国外做得到的肯定多, 但是国内的镀锌厂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了.

能推荐几个技术强的镀锌厂吗?

网友(2014-01-20):
氰化物镀锌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