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钻完孔,如何倒角去毛边?

楼主(2013-01-22):
钻完孔,倒角去毛边,6个位置循环倒角,其中有两个位置高点,因为高度有点偏差,固定钻头的地方用的弹簧上下用弹簧的力倒角。上下用什么钻头倒角好,下边的倒角老是有毛刺,怎么才能没毛刺呢?因为是1Φ的孔不敢钻太深,还有发现下边马达转的时候,转的反应比上边差,拆开下边盖子皮带连接的地方有油,冷却油会不会因为油的关系皮带打转呢?怎么防止下边有油呢?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置机械限位来保证每次下倒角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置机械限位来保证每次下倒角的深度,

主要是一共6个位置有高有底,相差有一厘米。还是觉得是皮带的问题,上边有油每次转的时候过几秒才有反映,怎么密封最好不进油呢?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能否把产品材质及所要打的孔位置介绍下,还有设备的工作方式也说清楚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但帖子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能否把产品材质及所要打的孔位置介绍下,还有设备的工作方式也说清楚能,

材质应该是ss400轮子上用的,倒角跟速度有关吗?

网友:
没看懂 但是这段时间也遇见了倒角的问题

网友:
陈述问题的能力有点低

网友(点评):
相当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