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哪儿有做 碳纤维 铸件的?

楼主(2013-01-22):
重庆哪儿有做 碳纤维 铸件的啊

网友:
呵呵,碳纤维一般说来,铸造的可能性不大吧?

不知道你需要的零件是什么类型的,据我所知,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

1、壳体类,或许会用碳毡或无纺布浸胶后热压成型。

2、直接用纤维浸胶缠绕热固成型。

3、如果实在是形状特殊,呵呵,会不会是想用短切纤维混胶压制呀,呵呵。

总之好像还没太听说有铸造的。一般要看零件实际形状,才可以确定成型方法。

楼主:
哪儿有生产的呢?

楼主:
这个板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装图

你确定这东西是全碳纤维的吗?还是碳纤维加强的复合材料呀。